真空负压密封方式求教

楼主(2019-07-02):
A、B为铝制零件,A为压板,B为腔体,中间红色部分为硅胶垫,2mm厚,变形量500%,高抗撕胶,A板直接螺丝锁到B腔体上,形成密封空间,对腔体抽真空,负压到-80pa,现在密封保压效果差,请教这块的大神指导指导,有没有什么好的密封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A:
请标上尺寸 附上整体图。
密封垫一侧常压一侧真空时的泄漏率

网友:
刀口密封圈

网友B:
平面密封效果不好,可以换种密封结构,还有可以考虑下其他密封材料

楼主:
您能再具体点吗?谢谢了现在是在硅胶板下面加了密封圈,效果还是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标上尺寸 附上整体图。
密封垫一侧常压一侧真空时的泄漏率

保压时每秒掉3pa,保不住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面密封效果不好,可以换种密封结构,还有可以考虑下其他密封材料

有没有好点的密封结构,请多多指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能再具体点吗?谢谢了现在是在硅胶板下面加了密封圈,效果还是不太好

买点真空脂,涂胶圈,胶圈不要重复用,然后用扭矩扳手紧螺丝,用酒精检漏点。

网友C:
1 你确定是这部分泄漏还是管接头泄漏?
2 建议先用氦质谱仪测试泄漏点,找出泄漏点。
3 如果确实是这部分泄漏,要看这块的大小和平面度。
4 好像你这材料有问题,铝材表面粗糙度多少,表面如何处理,这硅胶垫确定能在这里应用?
5 直接用真空密封圈涂真空密封油(进口,这个不便宜)

网友A:
压板是整块的板。
还是说压板中间掏空了。压板只是个框?

网友D:
这个密封圈的选用很关键,之前我们都试过N多种品牌,不同材质的,最终选用了深圳一家H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板是整块的板。
还是说压板中间掏空了。压板只是个框?

压板只是个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密封圈的选用很关键,之前我们都试过N多种品牌,不同材质的,最终选用了深圳一家HT。

大神能偷偷的告诉我是哪一家吗?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你确定是这部分泄漏还是管接头泄漏?
2 建议先用氦质谱仪测试泄漏点,找出泄漏点。
3 如果确实是这部分 ...

用质谱仪测过,管道和这部分都有泄露,管道泄露很小,腔体确实比较大,功能决定硅胶垫换不掉,真空密封油是真空脂吗?

网友E:
真空度多少?一般要用氟橡胶

网友:
压板压住的硅胶垫那部分不会漏气。是硅胶垫一侧真空一侧常压的情况下 硅胶垫渗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空度多少?一般要用氟橡胶

真空-80pa以内

网友F:
看了楼主的描述,我还是没搞清您的具体尺寸。
压板用螺栓固定,螺栓大小?间距?压板的厚度,刚性?
硅胶具有极佳的密封性,正常情况下,用它做密封垫,泄漏率很低。
80Pa真空度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楼主的描述,我还是没搞清您的具体尺寸。
压板用螺栓固定,螺栓大小?间距?压板的厚度,刚性?
硅胶 ...

M5螺栓,间距100mm,压板为铝制件,厚12mm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间距太大,要间距30毫米

网友:
用燕尾槽密封,还有检测腔体密封不用那么复杂,通正压(不要太大压力),在外面用洗衣粉水涂在你腔体外面,哪里有气泡哪里就漏气。我们做高真空腔体都没你说的那么麻烦,5pa以下。效果绝对杠杠的。找到了漏气点,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网友:
环槽密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M5螺栓,间距100mm,压板为铝制件,厚12mm

主观判断:压板刚性差,螺栓稀,导致硅胶受压的时候不均匀。装配细心,拧螺栓的力均匀,让胶垫平整密合。另外,抹真空油脂辅助(几Pa这个级别上,其实无需)。
0.1Pa 以下才叫高真空。
另外,楼主拥有氦质谱仪,让人眼红。

网友:
密封腔的形式改一下,平板零件铣个凸台,箱体槽深配合控制一下

网友:
还有一种密封圈是充气密封圈,楼主了解一下

网友:
楼主牛呀,太感谢了。

网友:
楼主要先检查出来是哪里漏气,是不是密封圈,那里,最简易的办法是涂抹肥皂水,看哪里冒泡泡,就是哪里漏气。

网友:
  抽真空时,密封条会越压越紧

网友(点评):
好像尖角反了吧,唇形密封,唇边都是对着压力侧的

网友(点评):
对滴,好久没搞了,忘记了

网友:
泄路是绝对的  真空泵肯定是频繁启动

网友G:
变形量500%?这个变形量很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形量500%?这个变形量很好了吧?

高抗撕硅胶板

网友:
真空密封不用密封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