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7008C的详细参数

楼主(2019-07-02):
想做一下角接触球轴承B7008C的模拟,但没有详细的建模参数,请问可以从哪里找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思米

谢谢您!

网友B:
直接选型软件调出来。

网友C:
B7008C 如果是国产ZYS品牌 应该是油雾润滑的高速角接触球轴承 如果是FAG 那就是标准油脂润滑(或者油润滑)轴承 都可以在官网上找到相关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选型软件调出来。

请问什么软件可以呢?我找的选型软件只能一些网上可见的参数,像径向间隙,保持架与外圈的距离,就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B7008C 如果是国产ZYS品牌 应该是油雾润滑的高速角接触球轴承 如果是FAG 那就是标准油脂润滑(或者油润滑) ...

谢谢您,是zys。再请教您一个问题,轴承内圈转动的话,当表述中说“轴承公转速度为10000rpm”,这个公转速度是什么呢?我理解的是保持架转速。

楼主(2020-06-16):
引用 网友B:
直接选型软件调出来。

详细参数,选型软件调出来,参数不完整啊,想仿真内部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