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另存为其它格式,文件名缺失

楼主(2019-07-02):
附件是选择保存类型时出现的问题,求大神。

补充内容 (2019-7-2 17:51):
例如:工程图文件名为123.456.789.SLDDRW另存为其它格式时(存为.DWG格式)就会变为123.456.DWG,文件名会缺失,再换种格式就会变成123.DXF

网友:
帮助还要威望

网友:
先把原文件名ctr  c,然后点另存为,同时使用ctr  v也不费事。

网友:
文件名里不要加 “.”  用 "_'代替 。一般原则只有扩展名前面一个"."

网友:
试一试不要隐藏文件扩展名

楼主:
原先都没这个问题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有这个问题了,扩展名弄了也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