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另存为其它格式,文件名缺失

楼主(2019-07-02):
例如:工程图文件名为123.456.789.SLDDRW另存为其它格式时(存为.DWG格式)就会变为123.456.DWG,文件名会缺失,再换种格式就会变成123.DXF
附件是选择保存类型时出现的问题,求大神。

网友A:
因为分隔符用了英文半角的点,这个会被win视为扩展名……

网友(点评):
把win文件夹选项里的【隐藏已知文件的扩展名】试试

网友(点评):
选项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分隔符用了英文半角的点,这个会被win视为扩展名……

试过了,没用

网友(2019-08-23):
同求解决办法。

网友(2020-02-11):
引用 网友A:
因为分隔符用了英文半角的点,这个会被win视为扩展名……

隐藏已知文件的扩展名  确实可行

网友B(2021-04-02):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刚刚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解决。

如何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