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弹性联轴器的间隙问题

楼主(2019-07-03):
刚选型了一个梅花弹性联轴器,由于第一次接触,选型时并没有考虑间隙问题,装配完之后,有一端离弹性元件4mm,另一端离弹性元件8mm,问厂家回复说理想间隙是4mm,不知道现在这8mm会不会造成使用时的影响

网友A:
输入输出端无法再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端无法再调整了?

可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