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一个200N的物体用气浮的方式提起来一毫米左右

楼主(2019-07-03):
最近在做一个气浮的结构,物体的重力在200N到230N之间,配合气孔和气压的大小可以有一定的效果,但是现在气压在0.8MPa以上才有效果,要求气压做到0.4-0.6之间,现在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了,各位社友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网友A:
F=PS,所以物体面积够吗?

网友B:
借2楼的公式。既然是三个参数,基本上就是三个办法了。一个是增大气压P,另一个是增加受力面积S,第三就是减小重力F(也可以像电梯一样,增加个定滑轮和100N的配重)

网友:
知识贴,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S,所以物体面积够吗?

整个物体是高速运动的,而且是空压机提供的气源,在物体的底面开一个孔,想在运动过程中物体的浮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2楼的公式。既然是三个参数,基本上就是三个办法了。一个是增大气压P,另一个是增加受力面积S,第三就是 ...

三个参数,现在气压最大可以提供0.6MPa,物体的重量也不能减小了210N是最低的了,受力面积就是出气孔的面积按照这个计算的话,需要把整个物体都罩起来,也不太可能。想做气浮是因为物体下面的万向轮高速运动严重发热,根本目的是想解决发热的问题

网友:
这也不能该改,那也不能动,洗洗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个参数,现在气压最大可以提供0.6MPa,物体的重量也不能减小了210N是最低的了,受力面积就是出气孔的面 ...

这也不能改那也不能改,你要还想用气浮的方案,剩下的办法只能是突破物理极限了。要不跟上帝商量下修改我们这个位面的物理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参数,现在气压最大可以提供0.6MPa,物体的重量也不能减小了210N是最低的了,受力面积就是出气孔的面 ...

那就解决万向轮高速运动严重发热的问题。

网友:
用磁铁悬浮辅助呀,气浮力不够就加磁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不能改那也不能改,你要还想用气浮的方案,剩下的办法只能是突破物理极限了。要不跟上帝商量下修改我 ...

谢谢你的回复,如果你知道气膜理论该多好

网友:
开的孔对着脚轮吹试试,,,

网友:
无论气体还是液体动、静压来说浮升1mm都太大。

网友:
物体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吗?

网友(点评):
原方案的滚轮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2楼的公式。既然是三个参数,基本上就是三个办法了。一个是增大气压P,另一个是增加受力面积S,第三就是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2楼的公式。既然是三个参数,基本上就是三个办法了。一个是增大气压P,另一个是增加受力面积S,第三就是 ...

气吹 + 原方案发热严重的滚轮,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网友:
把一个气孔,分成5个,相当于增大面积了。

网友:
之前有做过类似的机构,查了很多资料,没有做具体分析的,最后借鉴的空气导轨的一些资料参考。F=ps是临界平衡状态时才能准确,但实际是:气体在气浮时,其流动方向、速度、流量都会影响其气压。所以计算准确值的数学模型太复杂,只能寻找上诉几个参数对浮力大小的影响趋势。我说下尝试方向:气压一定的情况下,就只能增加流量;然后用气体阻隘气体流失,比如说周围一圈孔,围着中间的一个孔,中间孔的区域就可以近似得看成一个密闭空间。

网友(点评):
而且你要提升1mm的间隙,其实有点大了。滑动的话不要这么大

网友:
😃放大豆,大豆发芽,提升精度很高的。

网友:
下面吹,上面吸引

网友:
加一个气体储罐,储罐上加增加阀把气体压力提高

网友D:
刚了解气浮,气浮受力面只是出气孔的面积还是气垫的面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了解气浮,气浮受力面只是出气孔的面积还是气垫的面积呢?

我也是刚了解气浮,查找了一些文献,但是相关的文献好像不多,而且实现的气浮比较复杂。气浮的受力面应该是气孔加上气垫的面积,我做了几个实验,得到的结果是出气孔的面积会影响到气浮效果而且还比较明显,这个就是正常的气压原理了,此外气垫一定要和接触面平行,避免过早的泄气,在简单的结构下,气孔的提供作用力,气垫的面积是气孔的力的延续效果,并且材料的刚度一定要大、密封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