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壳体表面处理哪个更好看

楼主(2019-07-03):
SECC的钣金壳体,是喷塑好看还是喷漆好看,或者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让壳体相对高大上些呢?

网友:
SECC本就是镀锌板,既然要喷漆或喷塑为什么不用SPCC
喷漆表面好看点,喷塑耐腐耐磨能力好一点

网友:
表面处理是为了防锈的,你用镀锌板还浪费了

网友:
喷塑效果有很多种类型,如平纹 橘纹 纱纹等 可以联系下塑粉厂家提供下色卡,你觉得那个好看就ok

网友:
烤漆吧,烤漆表面比较光滑,有光泽。比如汽车钣金,塑料件,有外观要求的,一般烤漆合适一点,但是工业用途的话,建议喷塑,便宜,耐磨。

网友A:
抛开应用环境和场景都是耍流氓。另外外观没有“哪个更好看的”说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抛开应用环境和场景都是耍流氓。另外外观没有“哪个更好看的”说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是的,要结合环境和场景来考量,像做过医疗器械,总不能来个红艳艳的颜色吧。

网友:
要好看,电镀也行。镀铬。

网友:
喷漆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