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油缸中的字母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9-07-03):
各位大神,谁知道WYX08CD250E125/90-120ADMA液压缸与UY1904Z125/90-120HS液压缸的区别?两种油缸中的字母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求详解。不要让我去网上查,我查不到。已经在网上查过了,没有

网友:
什么品牌的,找厂家啊

楼主:
没品牌,就一个油缸型号

楼主:
要的是第一种,寄来的是第二种

网友:
什么厂家的油缸总 知道吧
后面那2个数字 是不是缸径和行程?

网友A:
WYX08CD250E125/90-120ADMA最接近的是华冶油缸,电话027-85309903(原武汉油缸厂)

08——产品序号
CD——差动油缸
250——压力等级25MPa
E——安装形式(中间铰轴安装)
125/90——缸径杆径
120——行程
A——用于GAS球铰耳环
D——双缓冲(无杆腔缓冲+有杆腔缓冲)
M——矿物油
A——V型密封

这个型号的油缸应该是日照钢铁集团采购招标的项目,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本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网友:
厉害。元帅是网站管理者吗?

网友(点评):
那必须……不是管理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WYX08CD250E125/90-120ADMA最接近的是华冶油缸,电话027-85309903(原武汉油缸厂)

谢谢,第二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WYX08CD250E125/90-120ADMA最接近的是华冶油缸,电话027-85309903(原武汉油缸厂)

第一种WYX 与第二种UY有区别吗?第一种的D到底是有还是没有缓冲?第二种最后的HS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种WYX 与第二种UY有区别吗?第一种的D到底是有还是没有缓冲?第二种最后的HS是什么意思

第二种没查到,标准的UY油缸不是这样标记的。

第一种的D是两侧都有缓冲。

楼主:
虽然有些没搞懂,但还是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