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图纸标注问题

楼主(2019-07-03):
图纸上,那个3(1+1+0.5+0.3+0.2),是个啥意思?工件数量要求是12件。
还有6(1+1+0.5+0.3+0.2)又是什么意思?工件数量要求是12件
请教下

网友:
垫片组,第一张图垫片总厚度3mm=1+1+0.5+0.3+0.2

网友A:
具体每一种厚度的垫片数量是多少,应该有个清单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每一种厚度的垫片数量是多少,应该有个清单

手头上的图纸,没有清单
这两个零件是装在6辆料车上的。一共是12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头上的图纸,没有清单
这两个零件是装在6辆料车上的。一共是12件。

是不是,t1几件,t3几件;t0.2几件的意思?

网友:
应该是按组算,各种板厚的垫片组合为一组,设计标注理论尺寸值

网友:
就是一组垫片,由四种规格(5个)的组成,装配的时候根据情况增减。

楼主:
明白,谢谢大家

网友:
焊接夹具用的垫片。。。。。。

网友:
垫片厚度及数量

网友:
应该是各个垫片加起来的总厚

网友:
混点威望,别打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