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和电机为啥可以混搭?

楼主(2019-07-03):
通过图一选型目录,功率:0.1KW,减速比为71,不是只能选择5077型减速机吗?实际为什么会出现CNHM01-5087-71?

网友:
小马拉大车 或者大马拉小车都能走  只不过稳定性、效率等各方面有影响   看你怎么选了

网友:
用都是可以用的,就是功率会打折扣而已!

网友:
我一个门外汉想反问:为什么认为不能呢?减速机是减速机,马达是马达,只要马达的输出轴和减速机的输入轴、或轴套、或内部齿轮能合理吻合,剩下的,就是买家想怎么用的事儿吧。

你这个问题,问大家有什么用啊?谁给你这个表格了,就问谁去啊。。。

关键是,越遇到这种表格,你想折腾人家,你越得准备好自己需要的工况参数。。。

否则,没几分钟,你就被忽悠得头大喽。。。

类似的情况,凸轮分割器的圈子里,我也见过不少很好玩儿的场景。

网友:
减速机的输入,输出轴转速满足要求也就是减速比能满足要求,还有一个参数就是功率满足要求即可。

网友:
减速器选型时候有个扭矩允许值不超过就行

网友:
选择需要考虑扭矩及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