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nsys怎么分析一个零件升高一定温度后的热变形

楼主(2019-07-03):
工件升高温度热变形分析,比如,工件从25度升高到150度,是进行瞬态热分析还是稳态热分析,怎么感觉都不是很合理呢,请大神指导

网友A:
个人理解:
瞬态,在一定时间内的温度变化影响。
稳态;产品有一温度转换到另一温度下的变化。
你这个如果只是看温度变化的影响,看温度变化后的应力,那么就按照稳态来计算就可以。

网友B:
升温时间怎么控制的?这应该是一个线性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瞬态,在一定时间内的温度变化影响。
稳态;产品有一温度转换到另一温度下的变化。

那应该怎么分析呢,是将温差直接添加进去,做结构分析看变形吗。直接添加进去的话是不是跟初始温度和终点温度就没有关系了,比如说从25度到125度和从0度到100度的变化是一样的,这样的分析结果是不是正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温时间怎么控制的?这应该是一个线性关系了!

升温时间感觉没啥用

网友:
有现成的传热学教材,还用的着你来理解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瞬态,在一定时间内的温度变化影响。
稳态;产品有一温度转换到另一温度下的变化。

网友:
所谓稳态传热是温度与时间不相关即多长时间都是一个温度相关了那就是瞬态

引用 楼主:
升温时间感觉没啥用

网友:
瞬态是温度与时间相关连 稳态是温度与时间无关联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分析呢,是将温差直接添加进去,做结构分析看变形吗。直接添加进去的话是不是跟初始温度和终点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分析呢,是将温差直接添加进去,做结构分析看变形吗。直接添加进去的话是不是跟初始温度和终点 ...

你这个分析,在温度分析中用稳态分析,在约束条件中添加初始温度,最终温度,然后得到温度分布结果,导入结构分析,然后进行应力分析。
这个过程我是基于ansys的步骤,具体不同软件应该有不同操作,但是大致类似。

楼主:
我明白瞬态与稳态的含义,但与我要解决的问题有点出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分析,在温度分析中用稳态分析,在约束条件中添加初始温度,最终温度,然后得到温度分布结果,导入 ...

我这个应该不需要温度分析,因为我想做的是在零件升高到150度了,温度场稳定了,我现在想到的做法是计算150摄氏度下结构的变形,然后再重新计算25摄氏度下的变形,然后再相同方向上的变形量相减,就是不知方法是否得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应该不需要温度分析,因为我想做的是在零件升高到150度了,温度场稳定了,我现在想到的做法是计算1 ...

应该可以

网友(2021-04-08):
老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