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改攻钻两用机,电机该怎样选择?

楼主(2019-07-03):
最近在翻新改造一台西湖Z406,台钻改攻钻两用
动力该用什么样的电机?主要考虑的是转速可调,低速力矩大,高转速钻孔,低转速攻丝。
考虑缝纫机节能伺服电机,低速力矩不知道够不够,
考虑86步进电机,低速力矩可以用大些的,但听说高速一两千转时步进的力矩很小,不知道小到什么程度能正常钻钢铁不?
考虑伺服电机,750w的力矩才2-3Nm?似乎也不合适
以上考虑的都是二手电机,费用控制在240左右。
望各位前辈给些建议

网友A:
啥玩意儿很丰满,却啥玩意儿很骨感。。。

240块钱,还琢磨伺服。。。

就你这种改装,也属于机械设计的范畴内,而机械设计,只考虑理想状态下实现所需功能,真的很简单。

但,一旦涉及到现实,就不得不先去罗列好“不该干什么”,然后再去考虑该干嘛。

比如,你在说的这攻丝,不超过扭矩怎么解决?这才是攻丝机的成功之处。

丝锥不断,能不能解决?然后再考虑劲儿够不够一点都不迟。。。

然后, 快要完全退出丝锥时,能不能不破坏螺纹?

攻丝机,就这俩了。能不能不断?能不能保全螺纹?

网友B:
没问题,装个换向开关就行,公司到位碰到开关,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装个换向开关就行,公司到位碰到开关,反转。

还不知道选什么样的电机好

网友:
步进电机就行,足够使用,正常情况下,伺服电机电机应该比步进电机贵点吧

网友: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7-03 19:36啥玩意儿很丰满,却啥玩意儿很骨感。。。

240块钱,还琢磨伺服。。。

就你这种改装,也属于机械设计的范畴内,而机械设计,只考虑理想状态下实现所需功能,真的很简单。

但,一旦涉及到现实,就不得不先去罗列好“不该干什么”,然后再去考虑该干嘛。

比如,你在说的这攻丝,不超过扭矩怎么解决?这才是攻丝机的成功之处。

丝锥不断,能不能解决?然后再考虑劲儿够不够一点都不迟。。。

然后, 快要完全退出丝锥时,能不能不破坏螺纹?

攻丝机,就这俩了。能不能不断?能不能保全螺纹?
听大神上课,能学到很多!

网友(点评):
倒霉过来的惨痛教训,练就了我用普铣攻丝的过得去的本事。。。还是哆哆嗦嗦的那种。。。

网友:
把这台旧的卖掉,添点钱再买一台专用的攻丝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玩意儿很丰满,却啥玩意儿很骨感。。。

240块钱,还琢磨伺服。。。

说得有道理,越想越多问题。

楼主:
其实也没想那么深入,家用攻丝的时候还是不多的,只希望有这功能。
回到电机上
伺服是有些勉强
下午了解了一下86加上步进,200出头能有12Nm力矩,也够了。
只不过想想光钻孔攻丝步进操作起来比较麻烦,得考虑驱动,控制器,电源等等。

现在想想可能交流减速电机最简单,能有50-800的转速加上皮带轮基本就够用了。
但交流减速电机是不是转速小力矩也会跟着变小?
角磨机有一种改装配件叫恒功调速器,谁了解过那东西不?
要是能恒功,那问题就能解决了。

楼主:
要不双电机?一攻一钻

网友:
长见识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