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能保证这两个支座的同轴度吗

楼主(2019-07-03):
如图,后面的大支座连着底板,把小支座用螺钉固定在这个底板上。

网友A:
上面的件是一体吗?不是的话直接装在下底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件是一体吗?不是的话直接装在下底座吧

两个座+底板做成一体然后一刀把两个孔加工下来可以保证同轴度吗?

或者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24342243发表于 07-03 15:14
两个座+底板做成一体然后一刀把两个孔加工下来可以保证同轴度吗?
或者有其他方法吗?

应该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座+底板做成一体然后一刀把两个孔加工下来可以保证同轴度吗?

或者有其他方法吗?

给那个活动的底座加上销子定位,再同时加工

网友:
如果是后装的工件,那是一定不会同轴的,但是如果固定好了以后,再到镗床上加工一刀的话,同轴度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
孔大小一样吗?一样的话好保证,不一样大小就看刀具能不能优化

网友:
同轴度要求多少啊

网友:
最好是设计成先拼接在一起,再由线切割一刀割出来。

网友B:
同一台线切割机,相同材料厚度,相同进给速度,相同的切屑液,就“差不到哪里去的吧”。

但是,楼主这个机构,在实际的机械里见得太多了,而且,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同轴度吧。

安按零件啥的那玩意儿的厚实度比例来看,就是大胖子打算在东北初冬的冰面上玩儿摔跤啊。

网友:
两个安装板为什么不焊接在地板上呢?如果是焊接的,然后整体加工左右两个安装孔。

网友:
都没有绝对的同轴,看要求是多少,才能定最经济的办法。

网友:
看不出来尺寸大小,尺寸不大 可以将俩个座子做成一个件   然后固定在立柱上,不需要焊后加工,这样成本可能还更低。

网友:
这个就要看你要求的同轴度具体尺寸了,如果达不到要求,可以垫片垫高。我们常说装配装配,装是次要,配才是主要的

网友:
如果是一体加工件的话应该不难,是分体式的话要用定位销去保证前后左右位置,至于同轴度,那就需要出图加工精度决定了

网友:
最好标一下零件的大概尺寸,材料,再说出你的同轴度要求大小,别人才好帮你判断能不能达到或者怎么达到

网友:
把你要用的轴安装上,根据安装情况,在活动轴承座底部加减垫片调整至高度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一台线切割机,相同材料厚度,相同进给速度,相同的切屑液,就“差不到哪里去的吧”。

但是,楼主 ...

这位前辈每次跟帖都话风清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