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icrometer有“微米”的意思吗?

楼主(2019-07-03):
请教,micrometer有“微米”的意思吗?

网友:
等于micronn.微米(等于百万分之一米)也有微米的意思————度娘说的

网友:
micron
微米

micrometer
千分尺,测微计

micron micrometer
精密千分尺,千分尺

Micron中文翻译就是微米Micron,Micron是一个正式的比较老的测量用术语,有时被微芯片(microchip)和配线厂商用来代替micrometer,它等于百万分之一米(meter)

还有我看到这么一句(微米(Micrometer): 一种测量单位:1/1,000mm,缩写为um)

所以可能有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