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提供工作负载,如何选择合适的线性滑轨

楼主(2019-07-03):
客户是机床行业,只提供工作负载50KG,水平安装,如何计算出适用的线性滑轨

网友:
乘以个系数1。2倍的负载,然后去品牌的目录上查,熟手5分钟摆平

网友:
以前开局一张图,其他全靠猜。现在厉害了开局就一个50KG,这怎么猜。负载外形尺寸得说下吧,运动速度也要吧。水平安装也有两种方式咧。你要是倒挂咧。

网友:
楼主不想赔钱的话,最好还是再确认一下客户:50kg,到底是什么东东在什么前提下的的什么东东。。。

何况,这是机床啊!!!何况还是在中国用的机床啊!!!

网友:
关键要弄清加减速的功况,这个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