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几百吨重的飞机,靠几个轮子就能撑住?

楼主(2019-07-03):
飞机重达几百吨,但却靠几个轮子就能撑住,这是为什么呢?

而且飞机的轮子好像不怎么大,在庞大的飞机上面,这几个小轮子,好像和汽车的轮胎差不多的大小。

我们都知道,飞机虽然速度快,但是非常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且飞机在制造的时候对各个配件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在选择轮胎方面。

飞机轮胎使用的是航空轮胎橡胶材料,这种材料有着很好的耐磨能力,能够很好的对抗冲击性以及低生热的特性。因为飞机和地面接触肯定会产生强大的冲击力,而且随着飞机速度的越来越快,飞机轮胎和地面接触就会产生大量的热。

细心的小伙伴会发现飞机的轮胎上面都会有凹槽花纹,这些花纹是用来干嘛的呢?

飞机轮胎的温度要确保在-40℃以下和71℃以上,这样飞机轮胎才不容易变形。飞机轮胎的抗爆胎压力最低要强于汽车轮胎的4倍,例如满载的波音777来,波音777的本身重量为300吨左右,具有12个轮子,这些轮子6个为一组,平均每个轮子承受重量为25吨,但这也是在静止状态的情况下。飞机在起飞以及降落的时候,飞机的重量都会集中在某几个轮胎上面,那么所产生的压力就更加的大了,并且飞机在降落的时候还会产生非常强的冲击力,对轮胎的冲击也是更加严重的。因此,飞机轮胎设置成凹槽花纹,用以降低飞机轮胎的磨损性。

网友A:
听说解放战争那会儿我们有些飞机的的轮胎就是用打气筒打的,好几个人打一天不知道是真是假^_^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解放战争那会儿我们有些飞机的的轮胎就是用打气筒打的,好几个人打一天不知道是真是假^_^

找个卡车轮胎打一下就知道效果了,反正小轿车的我是打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解放战争那会儿我们有些飞机的的轮胎就是用打气筒打的,好几个人打一天不知道是真是假^_^

这个就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