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圆柱面上开斜槽方法请教

楼主(2019-07-03):
请教下大家,如截图所示,想要在圆柱面上开一个斜的槽,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吗?
PS:试了扫描切除,达不到这个效果;试了下建个基准面,然后拉伸切除(图Q17),但是距离不好控制。

网友A:
这是要减重么?

网友B:
做斜面的草图平面,拉伸切除,做个斜引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减重么?

不是,是个按钮卡入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斜面的草图平面,拉伸切除,做个斜引导线。

好,我试试

网友:
凹陷 (壓凹)

結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个按钮卡入结构

按钮的卡扣是怎么样子的?

如果是塑料,直接一个圆弧沟槽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