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填料箱盖的环槽是什么作用,环槽在图纸的那个位置。

楼主(2019-07-03):
(无正文)

网友:
是哪个位置度环槽?局部放大的环槽还是图纸最上面底的环槽?

网友:
难道你说的是哪个密封圈槽^_^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7-03 20:43是哪个位置度环槽?局部放大的环槽还是图纸最上面底的环槽?
是局部放大图那个

网友:
这个环行槽位置是不是装O型密封圈?瞎猜的,不一定对。

零件上某一特殊结构要在装配图中才能看到它的作用,单个零件上只能猜测它的作用。

网友:
感觉是密封用的。装密封条的

楼主:
图纸的左边有个孔,它哪里位置有个退刀槽也是环槽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