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孔在摇臂钻上怎么加工

楼主(2019-07-03):
两种规格,一种板子上是打32mm的,还有一种41mm的,量比较大,厚度45mm,材料q235,孔距要求不是很高,最好两个孔一次性装夹打下来,请教各位了!

楼主:
已经在等离子切割成型下来了,就打两个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在等离子切割成型下来了,就打两个孔

厚45mm等离子能达到要求?

网友:
太简单了,把图纸交给师傅就好了

网友:
图纸才是重点,手绘的!!!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7-03 21:04
厚45mm等离子能达到要求?

要求不高的

楼主:
有无大神帮忙,

网友:
镗,或者钻头切削刃倒棱缓进刀。

网友:
量大,做胎具
41,32这两种孔,一次就行。钻头要磨得地道。
不是难事

网友:
为何不等离子切割一起下来?

楼主:
|大萝卜发表于 07-04 08:42为何不等离子切割一起下来?
孔要钻头打的

网友:
感觉单纯在炫耀图纸

网友:
不知道难点在哪里,等离子割全型  孔留出2-3mm余量,上床子钻就可以了。看不懂...

网友:
要是单件就打个样冲眼,先用小钻头打,然后再大钻头套钻一下就好

楼主:
|科技的疯狂发表于 07-04 09:22感觉单纯在炫耀图纸
有心无力 老师傅画的

网友:
量大不?这个东西不是很简单吗?做个磨具,高端电,带移动,低端的用手动

网友:
难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