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环转动打孔

楼主(2019-07-03):
铁件

铁件

如图中铁件所示,需要在圆环中凹下去部分打孔,孔1MM,中间空的圆不能挡住,越简单越好,跪求大神

楼主:
纯机械能做到么

网友:
如果是垂直于凹下去部分打孔,孔1MM,没有理由不能打孔啊
关键是什么材料?有没有精度、光洁度等苛刻要求
实在不行,电火花
1MM孔,需要手艺好

网友:
完全看不懂...几个孔?什么角度?延圆环均布?深度?光洁度?材质?中间空的圆不能挡住是什么意思?

网友:
问题都描述不清楚,就大神大神,自己先把问题搞清楚,你认为的难点在哪

网友:
现在提问题 都好随意啊...

网友:
意思是 中间圆孔位置 在工位上是有东西的吧? 精度不高手工小磁力钻可以打  精度高电火花试试

网友:
是不是需要做专机?

楼主:
真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

网友:
可以,你要打几个孔?比如三个就用三头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