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请教一下夹子开口与位置预留的关系?

楼主(2019-07-03):
如图所示的一个夹子,想请教一下开口的角度与后面A点的设置的一些关系,或者给我一些设计公式,或者方向也可以.我遇到的问题是A点的位置,空间经常预留不够,所以夹子无法正常关闭,就是会卡住.谢谢各位.

网友A:
”遇到的问题是A点的位置,空间经常预留不够,所以夹子无法正常关闭”是指夹子关闭后,即夹子的横向夹板和竖向夹板重合为零度时结构上干涉吗?把夹板的结构尺寸给出来

网友B:
夹子是俩半圆,修改形状为水滴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的问题是A点的位置,空间经常预留不够,所以夹子无法正常关闭”是指夹子关闭后,即夹子的横向夹板和竖 ...

对的.就是两边合起来时候会互相卡住。我想重新设计,就是想知道这个东西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因为在sw创建实体的时候我感觉很难去想象出来,它开合时的情况(当然有可能是我不懂),而且我没办法一点一点的去改,去试,这样很浪费材料。所以我想知道这个有没有什么规则或者方法去做。
我想做的就是如下图所示的一个切管的东西,当然我想做的是圆形或者椭圆形的,感觉这样手感会好一点,当然如果有类似的参考图片也可以,谢谢各位大哥/大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子是俩半圆,修改形状为水滴状

最小处是活动的地方吗?

网友(点评):
最小处离开关节一点距离啊,避免干涉。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下图所示,这个样条曲线应该如何设计,使它和原本的实体圆滑的过渡?(使它成为一个完整的圆弧)

楼主:
或者说夹子活动的部分叫什么,它的设计思路是?

楼主:
如图所示的一个夹子,我打算中间加弹簧,打算使用螺丝固定,想问一下上下两个孔之间需要有偏移吗?还是正对着就行?弹簧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固定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的一个夹子,我打算中间加弹簧,打算使用螺丝固定,想问一下上下两个孔之间需要有偏移吗?还是 ...

去MISUMI的商城,找弹簧之类的零件,上面有各种弹簧固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