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谐波齿轮减速器能否用在强磁场环境下吗?

楼主(2019-07-03):
请问谐波齿轮减速器能否用在强磁场环境下吗?
用于医疗方面的传动环境 ,在强磁场工作环境下
谢谢!

网友:
可能行
三大部件:刚轮、柔轮、波发生器,都是结构钢、合金钢,还有电机。虽然是在磁场下工作,如果磁场是旋转的,好像能转起来吧
但磁场如果像静止、通断,那也许连电机都转不起来
试试液压传动?

网友A:
怎么样的一个强磁环境下,磁场是静止的还是旋转的,它的是怎么一个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的一个强磁环境下,磁场是静止的还是旋转的,它的是怎么一个工作状态

磁共振的磁体

网友:
请问谐波齿轮输入轴的强度如何校核,没有找到过谐波齿轮受力的公式,像正常直齿轮、斜齿轮那样的公式

网友(2020-03-09):
谐波与电机一般都是直连的,如果强磁场环境,势必对电机有影响,那么就需要电机和谐波做成非直连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