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向联轴器与轴连接形式?

楼主(2019-07-03):
这个万向联轴器怎么和轴连接?轴上在接一个法兰盘吗,这个有标准件吗?

万向联轴器

万向联轴器

网友:
这是十字轴式万向联轴器,需要做左边法兰叉头的连接法兰,法兰上的连接螺栓孔数量和分布圆大小根据联轴器的法兰叉头上的孔设计,法兰厚度和大小也根据法兰叉头去设计,另外,连接法兰上设计定位止口与联轴器上的法兰叉头上的定位止口配合。给个参考图

网友(2020-05-02):
请问楼主有中间轴的图?采用的是什么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