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用过这种减速机输出轴

楼主(2019-07-04):
福尔哈勃配小日本的减速头电机,输出轴老长,在后半段的两个面切了个缺口,如果想做个法兰配上去,台阶位得做的很长,有没有哪位大神用过这种减速机头,是否有更好的安装方法。 TB2Xt0CzSVmpuFjSZFFXXcZApXa_!!419889534.jpg_400x400.jpg

网友:
这个是特意加长的吧?不像是标配的,像是订做的

网友:
线切割掉一段

网友:
这个是特殊的,会不会是为前面的机器特制的?

楼主:
切割怕伤电机,比较烦,胀套又怕松

网友:
那个90度的铣面是用来拧顶丝的,这种配套的齿轮上没有键槽,是个光孔,但是有两个互成90度的螺纹孔。顶丝拧上去刚好拧到端面上,这个输出轴和那个齿轮孔,是间隙配合多点。日本出的缝纫机上面这种结构多得很。

网友:
是不是特殊要求定制的电机?一般输出轴不会做这么长,长轴伸用法兰连接不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