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谐波减速机优点

楼主(2019-07-04):
    这两天在深入了解谐波减速机时,看到一个优点是“可向密闭空间传递运动”,不甚了解,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
顶一下,别沉了,等大神来回复

网友A:
度娘不知道?我就知道尺寸小,减速比高,精度高,缺点么,肯定难加工了

网友(点评):
只要是涉及到精度高的产品,一定难加工

网友B:
大概意思是
电机和输出轴,可以分别在两个不通的空间
这是因为,刚轮、柔轮、波发生器,是同轴的。而且这三者的形状可以按照要求设计,与同轴减速器不一样
具体的还是要找图看才好理解

网友:
只是文字描述的比较新奇而已,应该是可以用于小空间范围内!

网友C:
就是字面意思,它可以是个全密封的结构,这个主要说UJ型

网友D:
搞得可以不用密封一样,销售噱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意思是
电机和输出轴,可以分别在两个不通的空间
这是因为,刚轮、柔轮、波发生器,是同轴的。而且这 ...

虽说他们三个是同轴,但对于这个特性我的理解是  柔轮在密封空间,输入在其他空间,那么就相当于做好柔轮与密封空间连接处的密封,这样的话  其他减速机也可在法兰连接处做好密封,也没他大区别。所以不知道这个特性 到底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度娘不知道?我就知道尺寸小,减速比高,精度高,缺点么,肯定难加工了

0.0  你看看我想知道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字面意思,它可以是个全密封的结构,这个主要说UJ型

那意思就是  谐波减速机自身可以做成全密闭的结构?那跟那个特性描述就不相关。所以应该不是指自身可以做成密封。我查查UJ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得可以不用密封一样,销售噱头。

哈哈   大家都是口口相传   但好像都没给出过解释,所以想了解到底有没有用。

网友:
只是描述说明不一样而已。很多写这个语文不咋样,描述说不清楚而已。这种用于密封结构的情况其他减速机也行啊,谐波减速机对比其他减速机的优点就在于精度高,空间小。在安装空间小又要求精度情况下基本上是最优选择了。

网友:
体积小,质量轻,传动比范围宽

网友:
1.高速比
不须使用极为复杂的机构,一般即可达成(1:30)~(1:320)的高速减速比装置

2.背隙小
谐波减速机,与一般齿轮的啮合方式相异,其背隙(Backlash)值极小,可达到机构要求的高精度控制

3.良好的重复精度

同时啮合之齿数多,且于 180° 对称之两处亦同时啮合,影响回转精度的齿节距误差及累积节距误差,由于平均化之故,对于位置精度及回转精度可达成极高之要求。

4. 基本组件少,组合简单
输入与输出轴同轴线,所以结构设计简单,安装方便。

5. 小型、重量轻
在相同大小内容易设计不同减速比值 与一般减速机比较,输出力矩相同时,谐波齿轮减速机的体积可减小2/3,重量可减轻1/2。装置可小型、轻量化。

6. 高扭力输出
柔轮(Flex Spline)系由疲劳性强度极高的特殊钢所制成,其传动方式,与一般的动力传达方式相异,在同一时间内啮合齿数约为总齿数的30%。但由于柔轮齿与钢轮齿的全面接触之故,每一齿的受力极小,因此出力扭力也大。

7.传动效率高
由于柔轮轮齿在传动过程中作均匀的径向移动,因此,即使输入速度很高,齿的相对啮合滑动部份极低,因此摩擦所产生之动力损失极小,效率高(可达69%~96%)。又由于啮入和啮出时,齿轮的两侧都参加工作,因而无冲击现象,运动平稳。即使于高减速比时,亦维持其高效率之功率,驱动马达也可小型化。

8. 运转安静
齿与齿的啮合周速极低,力量平衡均匀,故运转安静、震动极小
-
我們公司专注提供「低震动高刚性减速机」
有选型需求或需要协助,欢迎与我们联系
-
减速機夥伴─厦门永鼎亿GTC联络信息
电话: +86-592-5931017
传真: +86-592-5992101
E-Mail: gumptious@gumptious.org
营业时间:周一~周五 08:30 – 17:30
地址: 福建省廈門市翔安區內厝鎮趙崗路276號2樓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