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吸力大小问题

楼主(2019-07-04):
把磁铁放在不同不锈钢的竖直面上,有的:磁铁迅速滑落,有的:磁铁缓慢滑落,有的:磁铁吸附在上面。
请教了下老工程师,说是跟Cr含量有直接关系,含Cr量越高,吸力越小。请问是不是这样?还有没有别的因素的影响?

网友A:
不锈钢分跟多种类,比如:铁素体不锈钢、奥氏体不锈钢……其中只有奥氏体不锈钢是没有磁性的,因为奥氏体没有磁性,比如304,正常情况下是一点磁性都没有的。
但是奥氏体不锈钢如果热处理不当,会出现若磁性;奥氏体不锈钢切削加工、冲裁或者弯曲后也会出现弱磁性,这是因为材料中的部分奥氏体相变为马氏体,马氏体是带磁性的。

网友(点评):
请问焊接是否会让其出现弱磁性?

网友:
是的,跟元素有关

网友:
跟铁元素在微观组织的结构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分跟多种类,比如:铁素体不锈钢、奥氏体不锈钢……其中只有奥氏体不锈钢是没有磁性的,因为奥氏体没 ...

这个我不能肯定的告诉你,不过,我感觉焊接也是可以出现磁性的。应为你可以把焊接理解成不合格的热处理

网友(点评):
把焊接当成不合适的热处理,我也是这么想的,谢谢

网友:
不一定是Cr含量高,可能是Mn含量高,有的无良奸商就是这么操作的(貌似不是Cr,而是Ni,老师傅说法有误啊)

网友(点评):
你说是Mn还是Ni,我看糊涂了

网友(点评):
认真查一下Cr、Mn和Ni在碳钢、不锈钢中的作用就知道了。当然,我也就知道这些浅显的,更深层的我也不了解了。

网友(点评):
当然,你也可以从铁碳相图开始学习,这样理解会深一些

网友:
|北冥鸟的天空发表于 07-04 15:50不锈钢分跟多种类,比如:铁素体不锈钢、奥氏体不锈钢……其中只有奥氏体不锈钢是没有磁性的,因为奥氏体没有磁性,比如304,正常情况下是一点磁性都没有的。

但是奥氏体不锈钢如果热处理不当,会出现若磁性;奥氏体不锈钢切削加工、冲裁或者弯曲后也会出现弱磁性,这是因为材料中的部分奥氏体相变为马氏体,马氏体是带磁性的。
学习了,值得收藏!

网友:
不锈钢知识你了解多少?
http://www.cmiw.cn/thread-969202-1-1.html

网友(点评):
不锈钢就是不带磁,不带磁就是好不锈钢吗?如果微带磁了就不是304了吗? 很多客户到市场买不锈钢,自身带一块小磁铁,看货时吸一下,认为吸不上的就是好不锈钢。不带磁就不会生锈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理..

网友(点评):
推荐的这个帖子的讲得好!非常感谢!

网友:
总之不是所有的不锈钢都无磁,无磁的也可能被磁化。

网友:
不同厂家,参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