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尽量保证这个传感器与孔的同轴度

楼主(2019-07-04):
如图,这个传感器用螺钉钉在后面的支座上,需要和前面支座的圆孔保证同轴度。
之前发帖去了制造区,发现结构方面也应该尽量优化一下才行。
因为这个同轴度要求还不低,特来请教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要求这么高的话加工孔时前孔和后安装孔躺床镗,安装时打表够了不?关键你的传感器内孔外径同轴不?

网友:
同轴度要求多少?
什么类型的传感器
都没有说明

网友:
镗床一刀过,问题不大吧...

网友:
传感器可以镗一刀吗?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不能镗的弧啊,就需要保证传感器的圆度,而且要设计可以微调机构,两个方向的调整,基本上是可以达到你要求的同轴度

网友:
安装传感器的内孔和左边的孔一刀镗下去。2#社友已经给了建议。传感器是测量什么的传感器?

网友:
一刀镗没问题。

网友:
什么牌号的接近传感器,用于什么地方?那个动那个静?
不要是伪命题呦。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
补一下传感器简化的三维图 孔径20 外径90 总高度55

绿色的那一圈是凸出来的部分3mm厚

网友:
弄个工装可行?

网友:
同轴度这种东西最好是一道序干出来!

网友:
传感器的的外型精度很高吗?

网友:
一般接近或光电传感器的安装孔精度都不是很高的,因为传感器要调试,不知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
机械加工装配精度不够的话,底板做厚一点,传感器四个螺钉固定孔先打好,三块板安装好后,加工中心搞

网友:
你这个传感器底面有台阶,我想这个台阶就应该定位用的吧,保证零件的安装孔尺寸以及同轴度之后不是可以保证传感器了?

网友:
传感器底座有一个3mm凸台应该是控制同心的,还有4个安装螺栓孔用来定位的,所以这个传感器的安装先是以前窗口孔为基准定位凸台在支架上的安装孔的位置度(同心度),这个位置度多少由传感器的容差决定计算出来,然后使用固定螺栓装配计算方法定位支架上的4个螺纹孔位置度,注意使用投影公差,这样就可以设置夹具和加工设备精度,保证支架加工出来都满足同心要求。
不管加工设备精度多高,在加工前都应该计算分析,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

网友:
一侧定死,一侧可调

网友:
我觉得可不可以做一个轴,大端与左侧大孔配合,小端与传感器内孔配合,然后装的时候从大孔装进去,对准传感器,然后装螺钉,最后取下轴。这样同轴度误差最多就是两头配合间隙的和吧。

网友:
加工时做个定位孔,安装时套个定位销试试?

网友:
都是止口定位,只要坐同轴,装配件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
利用传感器凸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