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系统计算

楼主(2019-07-04):
还望大神指导菜鸟一下真空系统设计计算和选型的问题,不胜感激,困惑时间太久了没有找到好的方法和答案……

网友:
真空设计手册

网友:
https://mssc.smcworld.com/vatsmss/index.aspx

网友:
吸盘真空系统选型时,最主要的是选择合适吸盘
1. 根据物料表面特性选择匹配的吸盘
透气性物料:木板、纸箱等表层有高度差或透气物料
气密性物料:钢板、玻璃等光滑不透气物料
柔性物料:软包装、塑料薄膜等
2. 根据吸盘尺寸、管路尺寸、动作节拍决定真空流量;
3. 根据真空流量决定真空发生器规格;
4. 根据发生器耗气量决定电磁阀流量;
5.根据系统需求配好单向阀、真空截止阀、反吹阀、真空开关等附件。

网友:
这种有计算表格可以直接选用的,楼主是否需要?

网友:
有个插件不知道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