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XCEL修改SW零件尺寸-宏的練習

楼主(2019-07-04):
參考

'~~~~~~~~~~~~~~~~ 2019/07/04 ~~~~~~~~~~~~~~~~

' 操作:
'   1. 開 EXCEL文件.

'   2. 開 SW零件.
'   3. 執行 ReadSwDimensionInSldPrt().
'   4. 在EXCEL修改尺寸.

'
' 功能:

'   1. 讀取SW零件的全部尺寸,寫到 Excel.

'   2. 在Excel變動尺寸后,修改SW的零件尺寸.

'~~~~~~~~~~~~~~~~~~~~~~~~~~~~~~~~~~~~~~~~~~~~
Function SetSwPart()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SelMgr As Object, boolStatus As Boolean
  Dim longstatus As Long, longwarnings As Long

  Set SwApp = GetObject(, "sldworks.application")
  Set SetSwPart = SwApp.ActiveDoc

End Function
'****************************
Private Sub ReadSwDimensionInSldPrt()
  '讀取SW的全部尺寸

  Dim oDic

  Set oDic = CreateObject("Scripting.Dictionary")
'*** Get active sheet in Excel
  Set xl = GetObject(, "Excel.Application")
  Set xls = xl.ActiveSheet
With xls

    Dim swFeat As Object, swSubFeat As Object

    Dim swDispDim As Object, SwDim As Object
    Dim swAnn As Object
    Dim bRet As Boolean
    Dim Str
    Set SwApp = CreateObject("SldWorks.Application")
    Set SwPart = SetSwPart
    Set swFeat = SwPart.FirstFeature
    kk = 1

    Do While Not swFeat Is Nothing

        Debug.Print "  " + swFeat.Name
        Set swSubFeat = swFeat.GetFirstSubFeature
        Set swDispDim = swFeat.GetFirstDisplayDimension
        Do While Not swDispDim Is Nothing

            Set swAnn = swDispDim.GetAnnotation

            Set SwDim = swDispDim.GetDimension
            'Debug.Print "    [" & SwDim.FullName & "] = " & SwDim.GetSystemValue2("")
            Debug.Print SwDim.FullName, SwDim.GetSystemValue2("")

            Str = SwDim.FullName
            oArr = Split(Str, "@")

            Str = oArr(0) & "@" & oArr(1)

            oDic(Str) = SwDim.GetSystemValue2("")

            Set swDispDim = swFeat.GetNextDisplayDimension(swDispDim)

        kk = kk + 1
        Loop
        Set swFeat = swFeat.GetNextFeature
    Loop
    Dim oArr1, oArr2
    oArr1 = oDic.keys: oArr2 = oDic.Items

    .cells(1, 1) = "Serial number": .cells(1, 2) = "Array staging": .cells(1, 3) = "Dimension name"

    .cells(1, 4) = "Feature name": .cells(1, 5) = "Dimension value":

    For kk = 2 To UBound(oArr1) + 2

        .cells(kk, 1) = kk - 2
        .cells(kk, 2) = "=" & """Arr(""" & " & " & .cells(kk, 1) & " & " & """)="""
        .cells(kk, 3) = "'" & Chr(34) & oArr1(kk - 2) & Chr(34)

        .cells(kk, 4) = Split(oArr1(kk - 2), "@")(1)
        .cells(kk, 5) = oArr2(kk - 2)
    Next kk
nn = .range("C65536").End(3).Row 'End(3)==>End(xlUp)
Stop '暫停修改Excel之尺寸後,再按RUN執行鍵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依據Excel變動值修改到sw零件
For mm = 2 To nn
    Size_name = Mid(.cells(mm, 3), 2, Len(.cells(mm, 3)) - 2)
    Part.Parameter(Size_name).SystemValue = .cells(mm, 5)

Next mm

End With

boolStatus = Part.EditRebuild3()
MsgBox "Part size modification ends" '零件尺寸修改結束

End Sub

网友:
想法很好SW和表格挂钩,不过这个改尺寸的,和SW的设计表有点类似

网友(点评):
學習宏的應用

网友:
大神,三维网也发了吗?

网友(点评):
複製原始碼就是!

网友A:
能给出注释吗?
怎么看上去运行不起来,或者不是全部代码?

楼主:
Private Sub ReadSwDimensionInSldPrt()

1. 執行如上編程,鼠標須放在如上之下.再按"RUN"執行鍵.
2. 在SW2012,2017測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出注释吗?
怎么看上去运行不起来,或者不是全部代码?

SW2017測試OK(有圖可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SW2017測試OK(有圖可證)

谢谢,我再仔细琢磨
最上面的function似乎有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再仔细琢磨
最上面的function似乎有点不对

什麼版本測試的,顯示什麼錯誤提示?

网友:
这是神马啊?

网友:
難得zmztx大大能深入探討很不錯.

1. 是可以簡化去掉 Function SetSwPart()

- '~~~~~~~~~~~~~~~~~~ 2019/07/06 V19070601 ~~~
) x, _6 V! k E1 W( s# U" f - ' 操作:
- ' 1. 開 EXCEL文件.
 - ' 2. 開 SW零件.
 - ' 3. 執行 ReadSwDimensionInSldPrt()
- ' 4. 在EXCEL修改尺寸
- '
- ' 功能:
 - ' 1. 讀取SW零件的全部尺寸,寫到 Excel.
 - ' 2. 在Excel變動尺寸后,修改SW的零件尺寸.
 - '~~~~~~~~~~~~~~~~~~~~~~~~~~~~~~~~~~~~~~~~~~~~1 B# V4 ^) t P/ O# q$ V( w
-
- Dim SwApp As Object
- Dim boolStatus As Boolean
 - Dim swFeat As Object ', swSubFeat As Object
- Dim swDispDim As Object, SwDim As Object
- Dim Str
- Dim oDic
- Dim oArr1, oArr2
 -
 - Sub ReadSwDimensionInSldPrt()
- '讀取SW的全部尺寸
 -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Y R1 A3 w' U
-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 Set oDic = CreateObject("Scripting.Dictionary")
 - '*** Get active sheet in Excel
- Set xl = GetObject(, "Excel.Application")
 g4 L - With xl.ActiveSheet
- Set swFeat = Part.FirstFeature
- kk = 1
 - Do While Not swFeat Is Nothing
- Debug.Print " " + swFeat.Name
 - 'Set swSubFeat = swFeat.GetFirstSubFeature$ x- _# d N# ^
- Set swDispDim = swFeat.GetFirstDisplayDimension
 - Do While Not swDispDim Is Nothing
 - 'Set swAnn = swDispDim.GetAnnotation
 - Set SwDim = swDispDim.GetDimension
  Str = SwDim.FullName '特徵樹名稱
 - oArr = Split(Str, "@")
 - Str = oArr(0) & "@" & oArr(1)
 - oDic(Str) = SwDim.GetSystemValue2("")
- Set swDispDim = swFeat.GetNextDisplayDimension(swDispDim)
 - Debug.Print Str, oDic(Str) ', 符號相當於按Tab鍵
- kk = kk + 1
- Loop
2   Set swFeat = swFeat.GetNextFeature
 - Loop
; X7 W7 G K+ N3 ] - oArr1 = oDic.keys: oArr2 = oDic.Items
- .cells(1, 1) = "Serial number": .cells(1, 2) = "Array staging": .cells(1, 3) = "Dimension name"
- .cells(1, 4) = "Feature name": .cells(1, 5) = "Dimension value"
- For kk = 2 To UBound(oArr1) + 2
- .cells(kk, 1) = kk - 2
 - .cells(kk, 2) = "=" & """Arr(""" & " & " & .cells(kk, 1) & " & " & """)="""
- .cells(kk, 3) = "'" & Chr(34) & oArr1(kk - 2) & Chr(34)
- .cells(kk, 4) = Split(oArr1(kk - 2), "@")(1) '(1)僅讀取特徵名
 - .cells(kk, 5) = oArr2(kk - 2)
- Next kk* B' a L
- nn = .Range("C65536").End(3).Row 'End(3)==>End(xlUp)
- Stop '暫停修改Excel之尺寸後,再按RUN執行鍵
 -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依據Excel變動值修改到sw零件 X
- For mm = 2 To nn
 - Size_name = Mid(.cells(mm, 3), 2, Len(.cells(mm, 3)) - 2)
 a - Part.Parameter(Size_name).SystemValue = .cells(mm, 5)
 - Next mm
 - End With
  boolStatus = Part.EditRebuild3()
 - MsgBox "Part size modification ends" '零件尺寸修改結束
: S, h+ T; k w( r. k! o2 b - End Sub

2. 另也可以直接寫在 EXCEL
 }
 F$ u% U9 o(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