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无缝管切割求助

楼主(2019-07-04):
要求:普通无缝管切割,一次切割6根,自动送料,用切割轮

网友:
切吧,别操心。一支一支切,注意安全,保证质量。不要去剥削工人的工时,引起反感 。

网友:
想成捆切,就必须打捆

网友A:
可以的,管子多大多长?切割轮是什么东西?切割片吧铣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管子多大多长?切割轮是什么东西?切割片吧铣刀片?

管子2米.用图中的刀具,并实现自动送料

网友(点评):
这东西是切割薄壁管说白了就是个尖顶的滚压到,必须要绕工件旋转挤压,6件不可能,单间加工或者是直接用锯床吧,锯床可以一次加工多件

网友(点评):
可以的,跟用铣刀片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你是不锈钢管吗用这种切,我是铜管用铣刀片切的。你管子直径多大?

网友:
有这种自动化送料带切割的机器,但都是非标定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2米.用图中的刀具,并实现自动送料

这种刀具不好切多跟管子,单根且为滚压切。自动上料好办,非标定制设计好了。

网友:
管子直径多大?小点可用锯片切捆管的,刀具较费。

网友(2021-08-26):
管子2米?
是2米长还是直径2米,完全就是不同的东西啊

网友(2022-12-08):
还是用锯床吧

网友(2023-01-07):
一个个一个切按规矩办,不要卷

网友:
管子多大多长?

网友(2024-07-25):
一天量多少?量高直接上激光切割 10来万给你一天几万的量

网友(2024-08-24):
可以用高速锯床

网友:
建议直接找julihuang、chenguang等专业锯床厂家搞成熟方案。

网友(2024-09-25):
踏实一个一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