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让电机传动驱动轴组件直线行走?

楼主(2019-07-04):
传动机构示意图,画绿色框的是轴组件。组成为:轴、轴承、轴两侧是直齿轮,下面是齿条,轴中间装一个斜齿轮或者是直齿轮
示意图右侧,是电机,带着联轴器、减速器,主动齿轮,
电机这一侧带动斜齿轮齿轮,推着这一套轴组件直线往复行走
请问电机如何做到推动轴组件直线往复行走?
谢谢!

网友:
齿轮齿条驱动,滚轮滚动即可。

网友:
做一套类似火车的轮子,加轨道,保证能直线往复行走

网友:
???啮合上去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先考虑导向和承载由什么结构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考虑导向和承载由什么结构完成。

导向考虑用直线轴承

网友:
凸轮不会说没用过吧?

网友B:
四驱车玩过吧,把二驱的那套借用过来,轮子变齿轮,再加两根齿条,不就是了吗?对了,负荷强度不高的话推荐你电机减速模组跟从动轴之间用链条或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驱车玩过吧,把二驱的那套借用过来,轮子变齿轮,再加两根齿条,不就是了吗?对了,负荷强度不高的话推荐 ...

负载强度高,考虑使用谐波齿轮减速器

网友:
双向丝杆,

网友C:
加条导轨 ,电机直接啮合上去,不过电机会跟着轴一起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条导轨 ,电机直接啮合上去,不过电机会跟着轴一起走

这么说的话 电机也要下方铺设导轨了?

网友:
直接选用直线电机岂不是更好?

网友:
电机可以直接拖着跑

网友:
你齿条改成直线导轨,中间加一根齿条,电机齿轮直接和齿条传动,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