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加工变形

楼主(2019-07-04):
铣削加工U71Mn材料的长工件(3000*150*200),铣削平面,很容易变形,变形量还大,不知道该如何加工才好。

有人加工过吗?该怎样加工才好?

网友:
的确能比铣好点,留精铣量。

楼主:
龙门刨床已经开粗完毕,铣削开始粗加工外形,加工平面 下刀量才一个毫米,走完一个圈,两头翘起一个多毫米,很是头疼,一大批工件。。。

网友:
这个就是薄板加工了。量大的话把工作台换成磨床的吸台,铣刀走低速低进给量还得不停冷却液。

楼主:
|行者_Ve171发表于 07-05 07:46这个就是薄板加工了。量大的话把工作台换成磨床的吸台,铣刀走低速低进给量还得不停冷却液。
140的厚度,不薄了啊,没做过这种材质的,加工发热量不大,就是容易变形,工件有六七十件,下刀少,走刀慢,那得做到什么时候。

网友:
加工件是重型轨道吗?

网友:
这么长的工件容易变形,初加工完,留点余量整形,再精加工,要求不高的话直接一次加工到位,然后整形

楼主:
|缴枪不杀LG发表于 07-05 08:32加工件是重型轨道吗?
应该是的,导轨,中间开槽

楼主:
有人做过这种U71Mn材料吗

网友:
在铣削基准面A的时候变形?大盘刀一次加工整个平面?

网友:
工件变形,就是受了力。不管是机械力还是热应力。锰钢好象有挤压变硬得特性,所以进刀要超过变硬层,吃刀浅点。那么大的工件,我觉得变形就是热引起的。所以你试试吧,冷却液浇足点

楼主:
|小马过河发表于 07-05 09:34在铣削基准面A的时候变形?大盘刀一次加工整个平面?
每个面吃刀超过0.5进给超过F1000,变形都会很大,反之则变形小一些,
关键是大批量工件,

网友(点评):
如果是大面一次铣过,你余量1mm切削热其实是很大了;而零件又是开口型,必然要变形

网友(点评):
精加工前要校直,余量尽量留小些,冷却液要充足

网友:
铣削定位夹具治具做好了吗?设计的合理才能保证加工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