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神们,车床启动不正常

楼主(2019-07-04):
黄山cq9330车床,启动时有时正常,一下到全速。有时喀喇响,不知道往正反哪个方向转。主轴拆了没问题,轴承好的。用手拨也不是很沉。大概一小时左右电机就发烫了。我用来车木头的。请问大神们是哪里出问题了啊?

楼主:
电机是220伏的,不知道多少瓦的,看不懂,原装电机

网友:
控制电路。电机绕组和电容。这几个查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电机线接错了?

网友:
皮带松不松?

楼主:
皮带不松,线不知道错没错,正反转正常

楼主:
看了电机是550瓦的,找修电动工具的接的正反开关,正反正常就是有时启动不正常,还有一会就发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