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结构如何加工

楼主(2019-07-05):
见图:红色部分,在一个通道内,有什么办法加工,材料是HT200, 最低处23mm

网友:
加工中心吧

网友(点评):
怎么加工呢用什么刀具,s

网友(点评):
粗铣后,用牛鼻刀,或者球刀精铣都可以

网友:
加工中心,角度头。

网友:
要知道尺寸大小,才可以考虑采用何种加工方法

网友:
在加工中心上装上角度动力刀座即可,想要什么角度,摆过来就行

网友:
五轴加工中心铣削毫无违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