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固定方式

楼主(2019-07-05):
  联轴器是用来联接不同机构中的两根轴(主动轴和从动轴)使之共同旋转以传递扭矩的机械零件。据三益精密小编了解,在高速重载的动力传动中,有些联轴器还有缓冲、减振和提高轴系动态性能的作用。联轴器由两半部分组成,分别与主动轴和从动轴联接。

  1.定位螺丝固定:两个定位螺丝间隙90o对所固定的轴进行锁紧,传统的固定方式,由于螺丝的前端与轴心接触,可能会造成轴心的损伤或拆卸困难。

  2.夹紧螺丝固定:利用内六角螺栓拧紧的力量,使狭缝收缩,而将轴心紧紧夹持住。这种方式固定及拆卸方便,而且不会造成轴心的损坏,是一种很常用的固定方式。

  3.键槽型固定:适合高扭矩的传动,为防止轴向滑动,通常与定位螺丝固定和夹紧螺丝固定并用。

  4.D字孔固定:通常情况下,如果电机的轴是成D字型,如果定位螺丝无法固定的情况下,可以将联轴器的孔处理成对应电机轴大小的D型孔,配合定位螺丝固定,就不用担心打滑了。

  5.胀紧套固定:通过拧紧联轴器端面的四颗定位螺丝压迫帐套方式胀紧固定,适用于一些扭力大的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联结固定,如胀套膜片联轴器、胀套梅花联轴器、胀套波纹管联轴器等。

  以上就是为您介绍的联轴器固定方式 联轴器怎样固定问题,希望您在选购到合适的联轴器以后再固定过程中可以正确使用减少联轴器没有必要的损害,这样可以更好的为我们节约成本。

网友A:
如果你能提供一些图片或模型,效果会比单纯的文字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提供一些图片或模型,效果会比单纯的文字更好

赞同。

网友:
D顶你。。科普

网友(2020-01-09):
能提供一些图片或模型,效果会比单纯的文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