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防折弯,除了加弹簧还有其他方法防折弯的吗?

楼主(2019-07-05):
设备上买了些硅胶软管,但是设备布置空间有限,导致硅胶软管折弯角度很大,管出现扁状甚至折起来 ,水流量出现问题,想问问大神们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折弯的?

网友:
中介加个弯管过度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确实可以改善了一点

网友:
加弯头。

网友(点评):
多弯头接口不太好

网友:
外面套上一根弹簧

网友(点评):
尝试过了,角度大一点也会折

网友:
接口方向为啥不能换

网友:
管子加长,形成“Ω”的形状。

网友(点评):
空间不怎么够哦

网友:
有钢丝软管,内里有钢丝的。

网友(点评):
是啊,以前是用里面带钢丝的PVC材质,现在换成这种硅胶的,但没有带钢丝的

网友:
两个接头的法兰拆开,换个角度就好了啊

网友:
这样折弯角度大的,最好用铜管,稳定又可靠!

网友(2023-11-17):
内部加个弹簧是不是可以

网友(2025-04-22):
用带钢丝的硅胶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