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状零件加工方式的选择

楼主(2019-07-05):
公司产品改型    这种齿条原来是激光切割的但是材料利用率太低,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加工方式。

网友A:
光伏追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伏追日?

是的

网友:
lz想先弯板再激光?

网友:
图纸是谁设计的,可以找他聊聊,看看有没有量,是否可以改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不太懂加工,感觉材料利用率太低也就是浪费一头一尾吧。6月初光伏展去的吗?说不动有更好的追日系统。

网友:
板条卷圆弧之后再上激光

网友:
可以剖分开下料,再焊接到一起(组焊时,需要做工装)

网友:
用钢板条热卷成型后在加工,很多法兰就是用带钢条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