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液压缸的活塞杆怎么连接起来

楼主(2019-07-05):
想问下,两个液压缸的活塞杆怎么连接起来。图如下

网友A:
想用来干嘛?第二个油缸接闭式回路当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用来干嘛?第二个油缸接闭式回路当泵用?

第二个液压缸就是用来过度的,做一个压力容器。   您知道怎么连接两个活塞杆吗?

网友:
各种联轴器

网友:
看行程,如果是很短的直接刚性套连两端就行,如果行程大感觉最好是在刚性套外面加一个防止侧向偏移个滑道,防止两端不同心出现顶弯

网友:
选择用刚性联轴器,主要是轴向移动

网友:
浮动接头,注意承受的力
鱼眼接头都可以

网友:
一根用头部耳环(如图所示),一根用叉头。这样能避免两个油缸安装不同心。

网友:
这装置记得在大学液压实验室有,具体怎么联的,没有印象了

网友:
可以做一个浮动接头来联接,不要用联轴器,它轴向固定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