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孔的仿形通止规公差设计

楼主(2019-07-05):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我们公司有好多产品上有椭圆形孔,客户处要求做仿形通止规,但是坐标测量合格的情况下检具通端都放不进.例如孔标准要求轴向6+0.03,纵向8+0.3,检具供应商给我们提供的检具实测轴向6,纵向8,我们使用三坐标测量的孔径为6.01/8.15时,检具通端无法通入,差不多轴向要做到6.02以上通规才可通过,想请教椭圆孔的这种检具公差设计是否有什么规则,或者应该查什么书籍可以学习到相关知识,谢谢.

网友:
不是轴向多少纵向多少的问题,过这两个点有无数根抛物线,椭圆4个点,4拆分开4根抛物线那简直了,所以,加工的时候应该按照这个椭圆的公式来加工。

网友:
推荐《GD&T基础及应用》

网友:
还是加工尺寸有问题,通规是类似于椭圆模子吗?

网友:
尺寸极限与公公差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