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9-07-05):
两块板,一块铝板厚2mm,铣槽深1mm,镀锌板厚1mm,两块板怎么连接好,连接处平整。目前考虑过沉头螺丝锁死再打磨,但操作复杂又这么多孔,而且沉头螺丝螺帽都厚1.65mm(M3),也锁不了几牙,不理想;也考虑过碰焊,但加工的师傅说材料不同,焊不了。想请教下社区的高手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机械连接的4种方式:螺纹连接,焊接,胶接,铆接;你排除了焊接和螺纹连接,那只剩下胶接和铆接了,铆接又不符合你的要求,那只有胶接了

网友:
过盈配合,就类似于镶嵌一样,嵌进去,在打磨,当然的有掉落的风险,配合点胶水,听说现在的胶水很牛的

网友A:
两块板结合在一起,用途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块板结合在一起,用途是什么?

对!应该根据应用场合确定适当的连接方式。

网友:
铜销,类似铆接

网友:
用德国的焊接胶,挺牢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板结合在一起,用途是什么?

主要是仪器上用的,背面嵌一块镀锌板主要是跟仪器上的磁铁吸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仪器上用的,背面嵌一块镀锌板主要是跟仪器上的磁铁吸附

为何不用整体镀锌板?

为何不用铝板上嵌入1mm厚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整体镀锌板?

为何不用铝板上嵌入1mm厚磁铁?

整块太重了

网友A:
整块铝板镶嵌强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块铝板镶嵌强磁呢

是这种吗  这个我到没有考虑过  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种吗  这个我到没有考虑过  谢谢你了

显然不止这种。

网友:
点焊(碰焊)可以的,至于师傅说的可以试一下效果或者外询——批量
或者粘胶(没有高温)——小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块铝板镶嵌强磁呢

想好看点,把磁板嵌在背面怎么样?

网友B:
强磁吸背面铁板效果不会太好,吸附力有限

网友(点评):
可以很多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强磁吸背面铁板效果不会太好,吸附力有限

1mm的气隙,磁力表座试一下就知道了。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用一下

网友:
考虑无铆钉连接呀,不同材料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mm的气隙,磁力表座试一下就知道了。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用一下

应该就是一个关门吸合的力度;

如果力度足够,可以镶嵌在背面;

如果距离要求严格,就镶嵌在正面,也不丑。

活动的和静止全部更换强磁,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网友:
参考压铆螺母

网友:
技术问题大家一起讨论就是好,集思广益

网友:
可以考虑点固焊,或铆接的工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