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解救日标尺寸图cad

楼主(2019-07-05):
初次接触CAD,上面的英文翻译意思过来我懂,但是这样标注的目的和意义不太懂,

楼主:
一些尺寸前缀的RM.  、DR.   TAP .也看不懂,百度查到的有几种说法,

网友(点评):
一看你不是干加工的,都是英文缩写,RM是铰刀缩写,DR是钻孔缩写,tap是螺纹缩写

网友A:
四个在背面的M6的沉头孔,M6(应该是)沉头孔的规格是通孔直径为7(我个人常用的是6.5),另外一个直径11深度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在背面的M6的沉头孔,M6(应该是)沉头孔的规格是通孔直径为7(我个人常用的是6.5),另外一个直径11深 ...

非常感谢,结合图纸,这个看懂了。
还要一些尺寸前缀是有RM.  、DR.   TAP,类似于这种的也看不懂,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嘛?

网友:
沉孔从另一面钻孔直径为11,孔深为7

网友:
TAP是攻丝

RM想不起来了……哦,可能是跑男

网友(点评):
全称reamer,铰孔

网友(点评):
一年多没画加工图了,感觉技能退化很明显

网友B:
这有啥看不懂的,中文表达也是这么标注法,只是中文换成英文了。很直观表示了孔的尺寸和技术要求了。西方图纸大多这么标法。另外别误导这是日系图纸,这是欧美系图纸,不是德系不是法系也不是俄罗斯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啥看不懂的,中文表达也是这么标注法,只是中文换成英文了。很直观表示了孔的尺寸和技术要求了。西方图 ...

好的,非常感谢,
我也不太懂,刚接触这些,谢谢指导。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一脸懵逼,两脸发愣,坐等大佬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