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p文件中,如何修改圆柱表面

楼主(2019-07-05):
如图,圆柱上表面原来是平面展开后包覆弄出来的。
现在原文件找不到了,只有这个step文件可以用,但是里面特征草图都没有了,不知道该怎么修改上表面这种轨迹曲面(比如要调整斜面角度),求了解的指导下

网友A:
UG打开   曲线缠绕展开命令   线展开    改完在缠绕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UG打开   曲线缠绕展开命令   线展开    改完在缠绕回去

solidwork这个功能有没有的,我们这里只会用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lidwork这个功能有没有的,我们这里只会用这个

那不太了解

网友(点评):
那要是用ug,那个曲线展开修改好后,再返回那个原来模型会自动改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太了解

不会   只能改变曲线后缠绕回去    在做面切割

楼主:
|liming12306发表于 07-06 09:12
不会   只能改变曲线后缠绕回去    在做面切割

我看到了,看样子还要再装个ug啊,有没有容量小点的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了,看样子还要再装个ug啊,有没有容量小点的版本

研究研究SW    百度一下  没准也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研究研究SW    百度一下  没准也有这个功能

SW2018有个曲面展平功能   能把外面展开成平面        往回弯不会

楼主:
|liming12306发表于 07-06 09:27
SW2018有个曲面展平功能   能把外面展开成平面        往回弯不会

是的,不过我的是2013,还要装过,那个功能是2015开始才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我的是2013,还要装过,那个功能是2015开始才有

哦  那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