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球轴承型号

楼主(2019-07-05):
看别人的模型,发现一个推力球轴承,小径12,大径13,外径26,厚度9;
这个在迈迪上面查询了国标的轴承型号,居然没有,这怎么回事?

网友:
小径12,大径13,外径26,厚度9,这个尺寸的国标型号是51101,可能是你的迈迪没有收录这个尺寸系列吧

网友:
软件上收录的型号有可能不全,你看看轴承手册。软件上收录的都是非常常用的标准件,对于一些不常用,特殊场合使用的,比如带密封结构的,软件上有可能查不到。

网友:
这个数模千万不要太当真了,参考一下即可,要想使用最好是拿样本册上面的尺寸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