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条零件加工方式的选择

楼主(2019-07-05):
公司产品改型    这种齿条原来是激光切割的但是材料利用率太低,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加工方式。

网友:
分成几块切割再拼起来

网友A:
买条材,卷一下么

网友:
lz想先弯平板再激光么

网友:
|MATRIXIV发表于 07-05 14:43分成几块切割再拼起来
这个好操作,我们就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条材,卷一下么

请问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比如买100*12的条材,在卷圆机上卷一下,卷成需要的半径

网友(点评):
我更倾向用棒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单轴的那个管,为何选用方管?

网友B:
厚度几毫米?用冲切的工艺精度和生产效率都有保证!

网友(点评):
有一个不清晰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厚度几毫米?用冲切的工艺精度和生产效率都有保证!

12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买100*12的条材,在卷圆机上卷一下,卷成需要的半径

个人感觉,这种卷圆机可以自制,开料尺寸可以放宽一点,120*12都可以。

大侠以为如何

网友(点评):
宽度小点好卷点

网友:
直接下料,然后拼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