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怎么放?

楼主(2019-07-05):
手柄转动丝杆,丝杆末端有一个推力球轴承,
图1为上端的结构;图2为下端的结构
上端使用了2个轴承,一个深沟球,一个推力球;
丝杆光端直径12,丝杆是M16的;
1.深沟球轴承选的型号是6901,内径12,外径24,厚度6;
   球轴承的上端跟计数器之间有很大的空隙,其实就是球轴承
没有轴向定位, 这样也行?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加一个卡圈定位?
2.  推力球轴承的小径应该选12的,这里应该选什么型号呢?
   安装时应该把小径放上面还是大径在上面?
3. 下端的推力球轴承应该把小径放在上面,大径放在下端轴承座里面
是吗?

网友A:
与推力轴承配合的零件哪些是旋转零件(动圈)?哪个是不旋转的(静圈)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上面是静止环(小径)下面是动环。因为轴承座压着推力球轴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推力轴承配合的零件哪些是旋转零件(动圈)?哪个是不旋转的(静圈)

lz用了2个止推轴承?中间和最下面?

网友:
怎么看都往下掉,掉到末端顶住了,你看只用一个角接触球轴承行不。

网友:
垂直安装,建议增加一层推力球轴承,这样才能承受轴向压力!

网友:
你说的完全正确,图上是错误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