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射流冲击石头

楼主(2019-07-05):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用水冲击石头(以大理石硬度为例),在冲击点上对石头有破坏切削作用,需要水流达到什么条件。

网友A:
对石头的冲击破坏力等于水压力乘以作用面积,这个力足矣破坏石头的强度。先看看这种石头的许用强度是多少?再计算需要的力的大小。

网友B:
水里加点沙子,水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里加点沙子,水刀

对,正解。是靠磨料的切割作用,不是水流直接破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石头的冲击破坏力等于水压力乘以作用面积,这个力足矣破坏石头的强度。先看看这种石头的许用强度是多少? ...

自己想的吗?很发散的思维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比如纯水破坏大理石需要多少兆帕,如必须加沙又需要多少兆帕。石头硬度按莫氏6--7算。

网友:
水切的威力可以销铁如泥啊!

网友:
你这个问题 找一个卖水刀的一问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