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零件文件存放位置

楼主(2019-07-05):
平常做产品时候,有很多需要借用的零件,想问下大家平时是直接用原设计位置借用插入进来,还是会拷贝出来和新的设计存放在一起。
1、直接插入,可以方便后期查找到文件的借用位置,只有一个零件,如果有更改也能直接反应在其他的模型上;
2、复制拷贝,所有设计零件都存在一个文件包里,比较直观,发送给同事,领导查看也比较方便。

网友A:
提醒LZ:既然是借用就不能更改这是原则!

网友:
不改名字直接复制拷贝过来

网友B:
借用就直接复制过来,但是你要更改就不是借用了,我习惯先借用过来要更改前先另存

网友C:
原设计的零件改了 你又要原设计的零件不变  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设计的零件改了 你又要原设计的零件不变  怎么办?

这也是个问题,不能随意修改零件了,不知道哪儿借用了,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用就直接复制过来,但是你要更改就不是借用了,我习惯先借用过来要更改前先另存

嗯嗯,就是系列化的产品,很多零件是不会边的,通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LZ:既然是借用就不能更改这是原则!

明白,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就是系列化的产品,很多零件是不会边的,通用件。

所以有些零件是借用,一般借用标准件,所以自己做好区分,不然烦死你,就像我领导说你为什么不放在一起,我说直观,我没在大家也能找到

网友D:
企业到一定规模就要上软件了,不然这个零件有没有被谁借用谁知道呢,只有所有零件存在一个公用的库里,想改的时候就会软件跳出哪些地方借用了此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有些零件是借用,一般借用标准件,所以自己做好区分,不然烦死你,就像我领导说你为什么不放在一起, ...

是的啊,不过虽然是借用件,也还是外加工件,和标准件是有区别的。不好单独拉出来整个文件件存放着,只能和设备的图放在一起。头疼的是后面的借用,放在一起嘛,万一要改得改一片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企业到一定规模就要上软件了,不然这个零件有没有被谁借用谁知道呢,只有所有零件存在一个公用的库里,想改 ...

嗯啊,如果上了PDM系统,理起来就舒服多了

网友B:
所以我都是另存为,名字后面+更改,知道这个文件是自己更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都是另存为,名字后面+更改,知道这个文件是自己更改过

我们在图号后面加了个版本号

网友B:
你那是图纸,我是三维= =,图纸借用我就绝对不会去改,要新改,直接图上面加字,加版本号,更改处,然后再文档记录,再好的记性都不如烂笔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是图纸,我是三维= =,图纸借用我就绝对不会去改,要新改,直接图上面加字,加版本号,更改处,然后再 ...

是的,加上文档记录最好。不过在保存的时候我们零件和图纸都是图号+名称的保存方式,中间空格

网友E:
一次设计好之后,然后就打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加上文档记录最好。不过在保存的时候我们零件和图纸都是图号+名称的保存方式,中间空格

只要不出错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次设计好之后,然后就打包

这样如果有个共同的零件需要去更改,就很尴尬了。不过没有PDM也只好这么干了

网友:
总有一点修改的,复制编号,就近存放。

网友:
UG有一个克隆复制的功能,可以把名字改成自己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