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8创建工程图出来这个

楼主(2019-07-05):
求大神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是我没有安装好吗?怎么解决?

网友A:
就是你使用的模板文件与当前项目所使用的样式库在某些设置上不一样,将样式库更新为与模板相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使用的模板文件与当前项目所使用的样式库在某些设置上不一样,将样式库更新为与模板相同即可

好的  我去找找

网友:
模板最好设定在自己能找的到的位置,不然后面很难找的。

网友:
模板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