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问题

楼主(2019-07-05):
请问大家,把零件往solidworks里直接拖进的时候,显示一个圆圈里边是个×,是怎么回事?零件,组件,stp都不能直接往软件里拖动了,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是拖到零件文件中去,还是拖到装配体文件中去,请问楼主是在操作solidworks时的提问吗,为什么连图都没有

网友:
直接往里面拖是装配的效果!

楼主:
以前用2016打开零件的时候直接把文件夹中的文件拖进SW中就能直接打开,不管是零件,装配体还是stp的都可以,不用点软件里的打开命令,再去找对应的文件夹,现在重装了一次,这个方法就不能用了,我感觉很不方便。大家有知道在哪里设置一下吗?

网友:
WIN10系统吧,权限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用2016打开零件的时候直接把文件夹中的文件拖进SW中就能直接打开,不管是零件,装配体还是stp的都可以 ...

这边改一下随便你怎么拖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图片是我把stp文件直接拖进软件的效果,鼠标变成一个黑色的圆圈,系统是win7的,模板我以前设置好了,不会显示空模板的问题。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吗?注:图中零件不是拖进去的,是原来就有的,就当没有这个零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