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铣刀的刃倾角在哪?怎么改变刃倾角提高刀具强度

楼主(2019-07-05):
(图片)

网友A:
楼上高人相对于切削方向不同,起作用的刃倾角也不同。

网友B:
在切削三要素里,切削速度对刀具的使用寿命影响最大,切削厚度影响其次,切削宽度影响最小。所以,要调整切削参数时,应先调整切削宽度,然后再调整切削厚度,最后再调整切削速度。这样就可以延长刀具的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切削三要素里,切削速度对刀具的使用寿命影响最大,切削厚度影响其次,切削宽度影响最小。所以,要调整切 ...

不锈钢插铣的切削速度要给多少,铣深0.45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高人相对于切削方向不同,起作用的刃倾角也不同。

从上往下插铣,刃倾角有要求吗?还有圆柱铣刀的刃倾角就是螺旋角吗?那如果改变刃倾角也就是螺旋角是不是角度越大越锋利,角度越小切削刃强度越大。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认为。

网友C:
我都是凭感觉来的。说不出什么东西来。
反正如果是不锈钢的,看你是用多大铣刀了,如果是你图中那个,估计是32,或者36的铣刀,我最高速度不超112。可能会更低,90也有可能。还有要看你切削的深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凭感觉来的。说不出什么东西来。
反正如果是不锈钢的,看你是用多大铣刀了,如果是你图中那个,估计 ...

20的插铣刀切深0.45的